请教,自己用skill做的菜单在和EDA365 skill一起加载时重复显示

楼主(2020-12-10):
    请教,自己用skill做的菜单在和EDA365 skill一起加载时重复显示,如下图,请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单独加载我自己的il就是正常的,单独加载EDA365也是正常的,但是两个一起加载就出现下面的情况。
    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你们加载菜单的方式都是axlMenuDump,然后axlMenuInsert,所以加载完的,被一并导出,然后又重复加载了

网友:
    建议添加一个定时器
    axlUIWTimerAdd
    过段时间再加载你的菜单
    这样避免两个菜单一起加载而出现的错误

楼主:
    在论坛帖子里面已经找到原因了,因为EDA365 SKILL考虑兼容15.X版本使用了axlUIMenuLoad, 这个函数会激活axlTriggerSet('menu  'toolmenucreat)。主要判断在软件第一次打开加载一次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论坛帖子里面已经找到原因了,因为EDA365 SKILL考虑兼容15.X版本使用了axlUIMenuLoad, 这个函数会激活axlTriggerSet('menu  'toolmenucreat)。主要判断在软件第一次打开加载一次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这个skill菜单重复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这个skill菜单重复了两次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73&highlight=%D6%D8%B8%B4
    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773&highlight=%D6%D8%B8%B4
    参考这个帖子

    ...

    谢谢,已解决,之前看到了那片帖子,替换掉那段还是不行.反而保留原来的,再粘贴那段上去就好了,挺神奇

网友(2021-01-23):
    我也我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解决,之前看到了那片帖子,替换掉那段还是不行.反而保留原来的,再粘贴那段上去就好了,挺神奇

    您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怎么设置的呢?我没有成功,谢谢!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解决,之前看到了那片帖子,替换掉那段还是不行.反而保留原来的,再粘贴那段上去就好了,挺神奇

    还真是,我也是保留之前的,直接粘上那段代码,也行了,神奇

网友:
    学到了,多谢哈

网友(2021-11-19):
    不回复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