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大电流PCB设计

楼主(2020-12-10):
    除了常规的加宽加厚线路的铜皮开窗加铜条,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
    用软件仿真算电流密度。。。。

网友:
    可以试试金属基板。

楼主:
    铝基板的话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多铺几层平面就好了,cpu的电流动不动就几百A

网友:
    我画60A的产品时候,就是开窗上锡、加粗跳线、插件铜条、贴片铜块来处理的

网友:
    不知道这种大功率板的制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