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差分线修改线宽后不能单独拉等长是为什么?

楼主(2020-12-11):
    差分线单独拉等长不能拉,我是改别人画的PCB,以前人用的7mil的线宽  我改成5.6mil了 然后在做等长的时候就不能做 ,如果我将线在改成7mil就又可以了,(以前人规则里面没什么设置 只是简单设置了一下线宽线距而已)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这个还没操作过?

网友:
    差分不是动这边那边也会跟着动的吗

网友:
    我觉得你这样改来改去的,还不如重新建一个PCB,然后用复制粘贴将这个PCB粘贴过去,在新建一下线宽线距及差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