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M350添加Mark点

楼主(2020-12-11):
本次介绍“CAM350使用教程-添加Mark点”,使用软件版本为“Cam350 12.1”;
1、Cam350 拼版背景
首先,对“Cam350 ”而言,其“导入Gerber文件”后,可获取“PCB源信息”;
但对“PCB制板”而言,经过长期发展,现今的“PCB基板(目板)”所用尺寸基本固定,如“5cm*5cm”、“10cm*10cm”、“10cm*15cm”、“15cm*15cm”、“15cm*20cm”等;为提高“PCB板利用率”,多选择“尺寸最接近的PCB基板进行制版”;但当“PCB板尺寸过小”或“大一码尺寸可满足PCB组合”等情况下,“PCB拼版”就可有效提高出版数、节约成本;
“拼版”重要操作主要有3个,如下所示:
i)、“复制层”:用于实现“复制层”,多用于“拼版”;
ii)、添加“Mark点”:添加“Mark点”,用于后续“光学定位”;
iii)、添加“定位孔”:添加“定位孔”,用于后续“工艺边固定”,便于“SMT加工”;
2、Cam350添加“Mark点”
对“Gerber文件”而言,其实现“添加“Mark点””只需使用“光圈设置并添加Flash”即可;
3、Cam350添加“Mark点”操作示例
对“Gerber添加Mark点”,可按照3步走:“添加新元素”、制作“Mark点”、放置“Mark点”;
“添加新元素”方法为:进入方式为:在“CAM350”中,单击“A键”,“左侧窗口”下拉至最下方,点选“None”,在“右侧窗口”设置“Shape”及“数据”后,单击“Enter”即可完成“新元素添加”;如下图所示:

制作“Mark点”,其必须先制作“Mark点”,步骤如下:
i)、首先,制作“Mark点top/bot层铜皮”:其设置为“直径1.0mm的圆”,“shape类型”选择为“Round”;
ii)、然后,制作“Mark点solidmask-top/solidmask-bot层阻焊”:其设置为“直径2.0mm的圆”,“shape类型”选择为“Round”;
iii)、最后,制作“Mark点top/bot外圈”:其设置为“内径2.50mm/外径3.0mm的圆”,“shape类型”选择为“Donut”;
放置“Mark点”,制作“Mark点”完成后,调整左上角“显示比例”,如“0.5:0.5”,然后逐步放置制作的“Mark点元素”即可:
i)、首先,放置“Mark点top/bot层铜皮”元素;
ii)、然后,放置“Mark点solidmask-top/solidmask-bot层阻焊”元素;
最后,放置“Mark点top/bot外圈”元素;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