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和非隔离电源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0-12-11):
隔离电源和非隔离电源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隔离不共地,非隔离共地

网友:
输入输出 互相不共地

网友:
非隔离常见的有Buck,Boost,Buck-Boost,Cuk,等。隔离的有flyback,forward,LLC。

网友:
    回复独孤皇后

网友:
    开关电源才会区分非隔离电源、隔离电源。
非隔离电源次级容易触电。隔离电源次级不会触电。
非隔离电源成本低。隔离电源成本高(多了光电耦合器相关电路)。
    手机充电器一定要做成隔离电源。
    手机充电宝就不需要做成隔离电源啦,否则成本太高了。线性电源都能满足充电宝低成本要求,只能做非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