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天线的分类_微波天线的性能参数

楼主(2020-12-11):
 工作于米波、厘米波、毫米波等波段的发射或接收天线,统称为微波天线。微波主要靠空间波传播,为增大通信距离,天线架设较高。在微波天线中,应用较广的有抛物面天线、喇叭抛物面天线、喇叭天线、透镜天线、开槽天线、介质天线、潜望镜天线等。

  微波天线的分类

  微波天线按安装方式分:挂式天线和座式天线二种微波天线。

  按电气特性分:标准天线和高性能天线二种微波天线。

  标准天线和高性能天线的区别是高性能天线的前后比比标准天线大,一般大10dB以上。

  微波天线的性能参数

  (1)天线增益。

  增益是天线的一重要参数。在天线尺寸一定的情况下,天线增益大小直接反映了天线效率的高低。

  (2)半功率角(3dB波束宽度)。

  从主瓣方向向两边偏离,当偏离至功率下降一半的点,该点称为半功率点,两个半功率点之间的夹角为半功率角。当天线口径一定时,工作频率越高,半功率角越小,能量集中程度越高;当工作频率一定时,天线口径越大,半功率角越小。

  (3)交叉极化鉴别率(XPD)。

  交叉极化鉴别率(XPD)的定义是指当发射天线只发射一个极化的信号时,在接收天线所接收到的同极化信号电平和正交极化信号电平之比。要求XPD高是为了抑制从正交极化信号来的干扰,特别是由于大容量微波接力系统(如SDH微波系统)广泛应用同频正交极化频率复用技术来提高通信容量和节省宝贵的频谱资源,对XPD的要求很严格。

  (4)天线防卫度。

  天线防卫度是指天线对某方向的接收能力相对于主瓣方向的接收能力的衰减程度。对180°方向的防卫度也叫前/背比,在微波通信中是一个很主要的指标。

  (5)电压驻波比。

  天线与馈线连接阻抗要匹配,输入端驻波比一定要小。一般天线的驻波比在1.05~1.2之间。

网友:
交叉极化鉴别率(XPD)的定义是指当发射天线只发射一个极化的信号时,在接收天线所接收到的同极化信号电平和正交极化信号电平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