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返修工艺及焊点注意事项

楼主(2020-12-11):
    一、PCBA修板与返修的工艺目的

①再流焊、波峰焊工艺中产生的开路、桥接、虚焊和不良润湿等焊点缺陷,需要通过手工借助必要的工具(比如:BGA返修台、X-ray、高倍显微镜)进行修整后去除各种焊点缺陷,从而获得合格的pcba焊点。

②补焊漏贴的元器件。

    ③更换贴位置及损坏的元器件。

    ④单板和整机调试后也有一些需要更换的元器件。

③整机出厂后返修。

    PCBA返修

    二、需要返修的焊点

    下面介绍如何判断需要返修的焊点。

(1)首先应给电子产品定位

    判断什么样的焊点需要返修,首先应给电子产品定位,确定电子产品属于哪一级产品。3级

    是最高要求,如果产品属于3级,就一定要按照最高级的标准检测,因为3级产品是以可靠性作为主要目标的;如果产品属于1级,按照最低一级标准就可以了。

    (2)要明确“优良焊点”的定义。

优良SMT焊点是指在设计考虑的使用环境、方式及寿命期内,能够保持电气性能和机械强度的焊

点,因此,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不必返修。

    (3)用IPCA610E标准进行测。满足可接受1、2级条件就不需要动烙铁返修。

(4)用IPC-A610E标准进行检测,缺陷1、2、3级必须返修

    (5)用IPCA610E标准进行检测。过程警示1、2级必须返修。

过程警示3是指虽然存在不符合要求的条件。但还可以安全使用。因此。一般情况过程警

示3级可以当做可接受1级处理,可以不返修。

三、PCBA修板与返修工艺要求除了满足1. SMC/SMD手工焊接工艺要求的①一⑦外,再增加下面③的要求拆卸SMD器件时,应等到全部引脚完全熔化时再取下器件,以防破坏器件的共面性。

四、返修注意事项

    ①不要损坏焊盘

②元件的可用性。如果是双面焊接,一个元件需要加热两次:如果出厂前返工1次,需要再加热两次(拆卸、焊接各加热1次):如果出厂后返修1次,又需要再加热两次。照这样推算,要求一个元件应能够承受6次高温焊接才算是合格品。因此,对于高可靠性产品,可能经过1次返修的元件就不能再使用,否则会发生可靠性问题

③元件面、PCB面一定要平。

④尽可能地模拟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

⑤注意潜在的静电放电(ESD)危害的次数。①返修最重要的是也要按照正确的焊接曲线进行操作。

网友:
    不要损坏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