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系统,天线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11):
一个卫星通信系统通常有一下几个组成部分:天线系统;收发设备系统;跟踪控制系统。 卫星的天线系统包括通信天线和遥测指令天线,分别采用消旋天线和全向天线。要求两种天线:

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

寿命长、增益高、波束永远指向地球

在卫星通信中,一般来讲,由于传输损耗较大,所以希望天线有较强的方向性,既需要有较大的信号增益。多数情况下,还安装有高增益的前置放大器,以提高信号的强度。实际上在HF段使用偶极子或八木天线, 在VHF/UHF段几乎都是用8-10单元的八木天线,更高的频带使用20单元的八木天线或是抛物面天线。

天线系统还要考虑极化方向的问题。卫星上的发射、接收天线大多使用直线极化或圆极化,如果发射、接收信号都使用圆极化,则应使其旋转方向一致。由于低轨道卫星的姿态变化较显著,与其发射、接收双方都使用圆极化,不如双方分别使用圆极化和线极化,以消除极化波重合的麻烦。当然,在使用线极化天线接受圆极化波,或者相反的情况下,增益将比正常时降低3dB。由于低轨道卫星运行周期较短,一般几个小时绕地球一周。所以,天线系统还应具备自动跟踪的功能。一般把发送、接收天线集中安装在可延水平轴和垂直轴旋转的台架上,根据室内机房提供的驱动信号和电力完成跟踪动作。

网友:
天线系统还要考虑极化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