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0-12-11):
最近遇到陶瓷天线的问题,测了陶瓷天线的微带线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度都很好,但是装上陶瓷天线的时候,测出的RSSI非常差,离得很近都没发连接。去掉陶瓷天线后,焊了一根3cm导线,测出的RSSI就很好。
请问是陶瓷天线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只是天线的租抗没匹配好

网友:
没匹配好,可以看看对应陶瓷天线的规格书,谐振点是不是偏的很远,或者陶瓷天线来料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