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不同电平设备接IIC

楼主(2020-12-11):
    请教下,我在1条IIC总线接了3个设备,有3.3V的,有1.8V的,有1.2V的,这三个最终都用mos管电路转成3.3V电平接主芯片上,通信会有问题吗?会不会倒灌电,或者电压互相影响没法正常通信?

网友:
    中间串个iic电平转换

网友A:
    使用mos做电平转换一般都是单向的。iic双向的怎么实现?
目前市面上的电平转换芯片单向双向方案多的是,iic可以考虑txs0102e。

网友:
    最好有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mos做电平转换一般都是单向的。iic双向的怎么实现?
目前市面上的电平转换芯片单向双向方案多的是,ii ...

你這個特朗普派來的間諜,竟敢暗通邪惡的美帝。

    电平转换器-接口-英联产品-英联 (union-ic.com)

网友:
    建议一对一,不容易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