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matlab创建三维数组?

楼主(2020-12-11):
请问假如有多个数组,例如A1,A2,...,A100,个数组,怎么使用cat函数把它们构建成三维数组,全部输入太麻烦了。

网友A:
不清楚你的数据维度以及构建形式,但是应该可以通过eval和num2str函数实现
for loop =1 :100
eval([]) ;%在中括号里面输入合适的表达式,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数据维度以及构建形式,但是应该可以通过eval和num2str函数实现
for loop =1 :100
eval([]) ;% ...

矩阵维度是4*4的,不知道该怎么写,我查过eval函数,但是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矩阵维度是4*4的,不知道该怎么写,我查过eval函数,但是不太会用

C = zeros(4,4,100);
for loop = 1:100
eval(['C(:,:,loop) = A',num2str(loop),';'])
end
你用上面的这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