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什么办法,将Dynamic Shape根据Boundary Shape转换成Static

楼主(2020-12-11):
    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
    包括
    shape change type
    只能根据当前的图形,将Dynamic Shape动态铜箔转换成Static Shape静态铜箔
    Converting a dynamic shape to static can result in the loss of the original boundary since
    allegro PCB Editor converts the generated shapes (on ETCH) to static shapes not
    boundary shapes.

    将动态形状转换为静态形状会导致原始边界丢失,因为Allegro PCB编辑器会将生成的形状(在ETCH上)转换为静态形状而不是边界形状。
    这是规格书里的描述
    有什么办法能直接切换吗??
    目前只能
    myshape = axlDBCreateShape(car(axlPolyFromDB(shape)) t "ETCH/TOP") ;
    axlDBAddProp(myshape axlDBGetProperties(shape)) ;
    axlDeleteObject(shape) ;

    用这种方式,新建一个,然后删掉老的

网友:
    楼主别着急,我去帮你问问我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