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压采集 断线检测

楼主(2020-12-11):
有什么方法能检测输入的模拟电压0—10v断线检测吗?,我是用电阻分压输入到mcu上的AD接口。现在0v和不接线都是0。

网友A:
楼主你可以问问版主,我还没遇到过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问问版主,我还没遇到过此类问题。

怎么能找到版主解答呢。

网友:
你需要把输入信号的参数特征及设计要求说得明晰些,或提供原理图,这样,论坛里的许多大咖都能解答你的问题。
【参考】
——可以在输入的模拟信号线上加一个弱上拉电阻,电阻的选用不要影响模拟信号超过允许的误差,这样,将不接线的信号电平转换为高电平,而怎样将这一高电平来进行判断,需要结合电路本身的特点来分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