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清洗后-焊点发白

楼主(2020-12-11):
有铅锡丝,水喷淋清洗后,焊点发白,回流焊接的焊点闪亮是什么原因?烙铁温度设定320-360度

网友:
    感觉是助焊剂没洗掉,用手动深度清洁一两个焊点再对比一下

网友(2021-02-23):
    清洗剂没洗干净助焊剂的,如果可以,我自推荐我们的喷淋清洗剂,我们清洗剂有赛宝五所验证,替代进口清洗剂,也可以跟据产品做配方调整,可以联系我,13902605867.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