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过度深放电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12-11):
蓄电池过度深放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长时间的小电流放电。大家都知道,蓄电池所使用的容量与放电电流的大小关系密切,放电电流越小,实际放掉的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蓄电池的放电容量,必须控制在80%的额定容量以内。也就是说,当蓄电池放出额定容量的80%时,就不允许继续放电。如果继续放电,就会造成蓄电池的深放电,如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能造成蓄电池永久性的损坏。
      2、长时间的频繁放电。有的单位和地区,由于市电停电比较频繁,就有可能造成蓄电池频繁放电。如果在蓄电池放完电后,没有足够的时间(一般在10h以上)来进行充电,第二次又马上放电,这样的次数多了,就可能造成蓄电池的深放电。
PS都具有蓄电池最低电压保护值,但蓄电池的端电压与放电电流的大小关系基密,放电电流小,其端电压就高,达到最低保护值时所放出的实际容量就越多。所以,轻载运行的UPS,应尽量避免放电到最低保护值才关机的现象出现。而长延时的UPS则应适当提高放电下限电压保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