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关于铜皮与过孔单独层叠中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0-12-11):
    同一块PCB中如何设置单一属性过孔与铜皮有不同的连接方式?各位求指教

    第六层

    第六层

    第二层

    第二层

网友:
    我同事allegro比较熟悉,我帮你问问。

网友:
    在对应层的铜皮右键,选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Vias值勾上选不同类型的就可以了,记得Apply一下

网友:
    请问你这第二层用的是 负片吗

网友:
    你这第二层是负片,跟flash有关,第六层是正片,跟设置有关

网友:
    同意3楼说法,有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第二层和第六层设置不一样。
第二次是负片,第六层是正片。
负片连接方式是在孔属性的FLASH内。
正片连接方式是铜皮的连接属性。可以在菜单的shape属性里改,也可以单独选择这块铜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