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问题1 :您讲如何回复下面的问题呢?

楼主(2020-12-12):
    今天听课,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关电源的共模噪声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让您来回复这个问题,您讲如何解答呢?欢迎讨论?

网友A:
    开关电源按主电路型式可分为全桥式,半桥式,推挽式等几种,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开关电源在工作时都会产生很强的噪声。它们通过电源线以共模或差模方式向外传导,同时还向周围空间辐射。开关电源对由电网侵入的外部噪声也很敏感,并经它传递到其他电子设备中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按主电路型式可分为全桥式,半桥式,推挽式等几种,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开关电源在工作时都会产生很强 ...

    首先,感谢您的参与和回复!
    其实,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差模与共模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那么,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差模辐射(电路原本传输的路径就是差模路径,需要去识别与画出来);同时需要去看它们之间如何转化的或者转化的形式有哪些?例如:通过容性耦合转化、通过空间辐射转化、或者通过公共阻抗耦合转化)。
    而在实际的电路中体现在哪里呢?如:MOS管与散热器之间的耦合电容、MOS管与PCB之间的分布电容等;PCB走线与其它走线之间的共地参考等等形成公共阻抗等.....
    而共模辐射转差模又在哪里体现呢?共模电流或者噪声通过一样方式传输到单信号上(从信号角度说是串扰),形成差模辐射(例如我们之前的音频电缆,非对称传输电缆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