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问题2 :您讲如何回复下面的问题呢?

楼主(2020-12-12):
    在今天听课中,还有一位关于电源适配器测试时,不同长度的电源线电缆,在执行RE测试过程中,出现电缆长度不同,导致辐射差异很大?
    电缆不捆扎时,辐射很小,电缆捆扎时,辐射很大?那么,从原理上来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同时,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您负责的产品,是需要去修改还是考虑更换电缆执行就OK呢?
    欢迎交流!

网友A:
    电缆长度不同辐射差异大因为电缆长度与辐射频率的波长越匹配时发射越大没看直播,这个电缆捆扎一起不清楚是指那一部分 ,如果滤波器输入输出的,线缆捆扎一起滤波器会被旁路掉,
    需要查清具体的辐射源,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长度不同辐射差异大因为电缆长度与辐射频率的波长越匹配时发射越大没看直播,这个电缆捆扎一起不清楚是 ...

    谢谢参与!
电缆长度不同辐射差异大因为电缆长度与辐射频率的波长---这个是从天线的角度来看,波长的1/4 有效天线效果。
那么,如果从电流的分布来看呢? 能量密度角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