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滤波器后接地,这个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0-12-13):
    请教各位大神如附件中的微带线滤波器后为什么直接接地了,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确定式滤波器?

网友A:
    后边可能是基片集成波导的传输线,或者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边可能是基片集成波导的传输线,或者滤波器

    对应下面有一块镜像对称的小三角形,估算射频信号流向,这个应该是低通滤波器,那两个小三角形接地就是基片集成波导的转换结构。
但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有基片集成波导的两排接地过孔,估计两排接地过孔是激光盲微孔,孔径太小,被铜填充,再ENIG工艺,所以看不出来?
大概率是这样子的。

网友B:
    是自己亲自拍照片的?还是厂家传给你的?
    这个图片似乎被P过:将基片集成波导结构的两排接地过孔P掉了。
    就是为了防止楼主逆向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亲自拍照片的?还是厂家传给你的?
    这个图片似乎被P过:将基片集成波导结构的两排接地过孔P掉了。
    ...

自己亲自拍的照片,没有被P过

网友:
    再仔细看看是否有两排接地过孔?

如果没有两排接地过孔,那就不是介质集成波导。

俺提出一种设想:此位置的屏蔽墙有开槽,槽宽为1/2波长,形成微带-空气波导转换结构。(隐约可见竖立的矩形压痕)
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大大减小插入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