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板子层数比较多,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模拟地和一个完整的数字地;也可以在这两...

楼主(2020-12-14):
    关于完整的地平面,如果板子层数比较多,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模拟地和一个完整的数字地;也可以在这两层地平面上都分别划分模拟地,数字地,请问这二者孰优孰劣?

网友:
    感觉多层板可能好点,但是板层一多,价格也就贵了,要结合成本看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一般来讲,都会铺完整的地平面。除非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板子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是明显分开的,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