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12-14):
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有什么不同

网友:
天线对空间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辐射或接收能力,这就是天线的方向性。根据方向性的不同,天线有全向和定向两种。下面主要讲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相关参数。

网友:
全向天线 :
全向天线,即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360°都均匀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无方向性。一般情况下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全向天线在通信系统中一般应用距离近,覆盖范围大,价格便宜。增益一般在9dB以下。下图所示为全向天线的信号辐射图。

全向天线的辐射范围比较象一个苹果

网友:
定向天线 :
定向天线,在水平方向图上表现为一定角度范围辐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有方向性。同全向天线一样,波瓣宽度越小,增益越大。定向天线在通信系统中一般应用于通信距离远,覆盖范围小,目标密度大,频率利用率高的环境。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思考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之间的关系:全向天线会向四面八方发射信号,前后左右都可以接受到信号,定向天线就好像在天线后面罩一个碗壮的反射面,信号只能向前面传递,射向后面的信号被反射面挡住并反射到前方,加强了前面的信号强度。下图为定向天线的信号辐射图。

定向天线的主要辐射范围象个倒立的不太完整的圆锥
通过上文我们能够形象的认识到什么是全向天线,什么是定向天线,那么在实际应用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天线的选购如果需要满足多个站点,并且这些站点是分布在AP的不同方向时,需要采用全向天线;如果集中在一个方向,建议采用定向天线;另外还要考虑天线的接头形式是否和AP匹配、天线的增益大小等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天线的安装对于室外天线,天线与无线AP之间需要增加防雷设备;定向天线要注意天线的正面朝向远端站点的方向;天线应该安装在尽可能高的位置,天线和站点之间尽可能满足视距(肉眼可见,中间避开障碍)。
· 常见天线的增益:鞭状天线6-9dBi,GSM基站用八木天线15-17dBi,抛物面定向天线则很容易做到24d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