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温度传感器的压力值转换问电阻值?

楼主(2020-12-14):
如何将温度传感器的压力值转换问电阻值?

网友:
再串联一个已知电阻,然后测分压,就可以算出来咯

网友:
数模转换即可。

网友:
首先确定是温度传感器,而不是热电偶!温度传感器一般应该是恒流供电,温度变化则电压和电阻发生变化,测出电压即可算出电阻。

网友(2021-11-05):
    给温度传感器串一个电阻分压,这个电阻一端接电源,一端接温度传感器; 接传感器的这端接输出,就是你温度变化就会导致这个输出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