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37x的SPI作为主模式,利用linux内核的spi_write和spi_read函数发送命令时,回读...

楼主(2020-12-14):
<spi0_pins_default: spi0_pins_default {

                        0x150 ( PIN_INPUT | MUX_MODE0 ) /* (P23) spi0_sclk.spi0_sclk */
                        0x158 ( PIN_INPUT  | MUX_MODE0 ) /* (T21) spi0_d1.spi0_d1 */
                >;
spi部分设置如下:
<&spi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spi0_pins_default>;
        pinctrl-1 = <&spi0_pins_sleep>;
        ti,pindir-d0-in-d1-out =<1>; // optional
        cs0-gpio = <&gpio0 5 GPIO_ACTIVE_LOW>;                /* Bank 0 pin 5 */
        /*spidev@0{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rohm,dh2228fv";
                spi-max-frequency = <48000000>;
                reg =<0x0>;
                };*/
        adc128@0{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ti,adc128s022-0";
                spi-max-frequency = <3200000>;
                reg = <0>;

        };
……
>

网友:
你这个名字我喜欢

网友:
    首先,IO设置时,除了cs之外,其余管脚设置为input
    其次, ti,pindir-d0-in-d1-out =<1>; 设置的是linuxspi主控的输入输出,不是从设备的,这个要捋清楚
    再者,spi设备读时,有两个操作spi_write和spi_read,必须两次,否则通道数值会错位
最后,8通道的adc芯片在操作时,其余管脚不能空置(什么都不接),可以把其余管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