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封装库命名规范

楼主(2020-12-14):
    第1章:焊盘类命名规则
    注: 所有单位均为mm,焊盘命名字母均为小写
    一、  钻孔类焊盘
1 钻孔焊盘
命名格式为:pad0_70d0_40(s)
    说明:pad:焊盘(pad);
      0_70:表示的是焊盘外经为0.7mm。
      d:表示内径直径;
      0_40:表示焊盘内经是0.4mm;
 s:表示方形焊盘--------无s表示圆形焊盘

    注:内径与外径环宽比例随着内径的增大而增大
引:元件引线孔:引脚直径(或最大尺寸)小于0.8mm时,孔径比引脚的最大尺寸大0.2mm;引脚直径(或最大尺寸)大于等于0.8mm时,孔径比引脚最大尺寸大0.3mm;对于厚度大于2mm的单板,设计孔径比引脚最大尺寸大0.4mm。

    2 过孔焊盘
    命名格式为:via110_60_140
说明:via:表示过孔(via);
          110:表示外径1.1mml;
      60:表示孔径0.6mm;
      140:表示隔离焊盘1.4mm

3 定位孔焊盘
A:非金属化定位孔:
    命名格式为:pad_mtg300
    说明: pad_mtg:表示定位孔;
           300:表示孔经3mm;

    B:金属化定位孔(不带过孔):
    命名格式为:pad_mtg300_600
    说明: pad_mtg:表示定位孔;
           300:表示孔经3mm;
600:表示外径焊盘6mm;
C:金属化定位孔(带过孔):
命名格式为:pad_mtg300_600v
说明: pad_mtg:表示定位孔;
           300:表示孔经3mm;
600:表示外径焊盘6mm;
    v:焊盘中表示带过孔;

二、表面贴片(SMD)焊盘

    1长方形焊盘
    命名格式为:smd_rec0_15x0_1
说明:smd 表示表面贴(SuRFace mount)焊盘;
          rec: 表示长方形(Rectangle);
      0_15:表示width 为0.15mm;
          0_1:表示height 为0.1mm。

    2 圆形焊盘
命名格式为:smd_cir0_15
说明:smd 表示表面贴(Surface mount)焊盘;
          cir 表示圆型(Circle)焊盘;
      0_15:表示焊盘直径为0.15mm。
3 其他形式焊盘
      其他形式的焊盘,参考上述焊盘进行设置。
    三、异形焊盘
    1、  使用shape用作前缀
       Smd_shape_1_92x2_2;
   Pad_shape_1_92x2_2;

    第2章 封装命名规则

    为了规范各种元器件封装的命名方式,方便使用和通俗易懂,故制定以下规则。
注:封装的命名使用大写英文字母。

一 表面贴片(SMD)元器件封装命名规则
注:后续数字均使用英制冠名
    1 阻容、 二极管、 电感、 磁珠
在电阻、电容、二极管、电感等常用简单的无源元器件,我们采用的命名格式为:大写字母+尺寸大小;当然在不同类之间存在差别,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各自的命名细节。
    ⑴阻容
    例:R0603,表示封装为0603的电阻;
   C1210,表示封装为1210的无极性电容
    C1210P,表示封装为1210的有极性电容

⑵二极管
D1206,表示封装为1206的二极管;
特殊的二极管命名使用手册提供的命名规则,如:SOD123、D_64、SMA、SMB等。

⑶电感
    L4D28,表示直径为φ4,厚度为2.8mm的电感;
    若不知其厚度则只写L4D(由于电 感的封装各异,应在BOM中备注额定电流、φ几等参数);

    在市场上还有另外一种命名规则,
例:CD43这样的标识形式,它大致表示的意义为直径:4mm,高为:3mm ;
    具体的封装尺寸对应关系,请参考下示表格(尺寸单位均为MM):

⑷磁珠
F0805,表示封装为0805的磁珠;
⑸保险丝类
封装信息暂无

    PS:上述简单元器件的命名规则采用的是英制单位,在绘制封装是也要求规则统一,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经常使用到的公制单位封装。
    公制和英制单位的封装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2 贴片显示灯
    命名规则:属性(显示灯)+封装尺寸
LED_0603
    说明:表示为封装为0603 ,LED显示的贴片灯;

    2 贴片按键
    命名规则:属性+封装尺寸
    K ?
    说明:
2 各种 IC 芯片芯片
    1常用规则封装的命名
    绘制常用规则的芯片封装时,严格按照其Datasheet中给定的尺寸来做封装。
命名格式:
FBGA_56:表示100引脚FBGA封装;
QFN_64: 表示64引脚的QFN封装;
SOP_8:  表示8引脚SOP封装;
    SSOP_16:表示16引脚的SSOP封装;
SOT_23: 表示3引脚SOT封装;
SOT_25: 表示5引脚SOT封装;
SOT_26: 表示6引脚SOT封装;
TX4_6X6:表示有4引脚,外形尺寸为6X6mm的贴片晶振封装;PS:两个引脚的晶振封装呢?
    注:在此命名规则中只对引脚个数做出标注,具体使用前需要对
为方便区分、统一使用,此后SOIC封装也通称为SOP封装,同时丢弃“SO-X”的使用方式;丢弃以往SOT_23_3, SOT_23_5, SOT_23_6的错误表示方法。

    PS:  SOP :引脚中心距50mil
SOIC:SOP的别称
    SSOP:引脚中心距小于50mil 的SOP
    TSOP:装配高度不到50mil 的SOP
SOW:宽体SOP
SOJ:’J’型脚的SOP
SSOP TSSOP在塑封上面有些细微区别
    引脚中心距小于1.27mm 的SOP 也称为SSOP;装配高度不到1.27mm 的SOP 也称为 TSOP
    SSOP
     Pin Count: 8~56L
     Body size:150/300/500mil
     Package thickness: 2.69 mm
    TSSOP
    Pin Count: 16~56L
    Body size:150/240 mil
        Package thickness: 0.90 mm
    补充一下: Pin脚间距也不一样
    SSOP:0.635mm
TSSOP:0.65MM

2非常用不规则封装的命名
    如果选用的芯片比较特殊,封装与型号对应且唯一,则封装命名的格式为:
芯片型号+引脚数;
    例1:CC228P-09Y_8
    表示:型号为CC228P-09Y,引脚数为8的高压模块封装;
例2:FPC0.5-SMT-40P
    表示FPC0.5,mm间距40pin表贴封装

例3:S-10P S-10M-2.54 2*5
表示2.54间距2排5Pin金手指插座
5 直插三极管类
    晶体管按原部标规定有近30种外形和几十种规格,其封装命名规则:
外形结构字母和数字表示,由于直插三极管的封装与型号相对应且唯一,故在命名规则上遵循固有行业的规则,下示常用的直插三级管的实物--封装对应图:

二 插件类封装命名
    1.插针、插座
    SIP4_200/127
表示:间距为2mm/1.27mm的4针单排插针 或座;
DIP16_254/508
    表示:间距为2.54mm/5.08mm的8*2双排插针或者插座。

    2.直插电阻类
命名格式:AXIAL+焊盘中心间距(英寸);1英寸=1000mil;
    AXIAL0_3  PS:最好在直插电阻类封装上增加功率类型
    说明:该焊盘表示直插电阻封装,焊盘中心间距为300mil;

    3.直插电容类
⑴有极性电容:命名格式:RB+焊盘中心间距(英寸);
    ⑵无极性电容:命名格式:RAD+焊盘中心间距(英寸);
    RB0_2/4 表示极性电容焊盘间距为200mil或400mil;
RAD0_2/5表示无极性电容焊盘间距为200mil或500mil;

    4.直插二极管类
命名格式:DIODE+焊盘中心间距(英寸)
    DIODE0_3 表示焊盘间距为300mil的直插二极管封装;

5.电位器类
封装命名规则:属性(VR)+焊盘中心间距(英寸)
VR0_3 表示焊盘间距为300mil的电位器封装;

6.晶振类
    直插式晶振命名规则:XTAL +引脚数+外形尺寸(MM)
CX4_6X6 表示直插晶振(CX),4引脚,外形尺寸6*6(mm)的封装;
PS:直插表贴晶振不统一

网友:
    所有单位均为mm,焊盘命名字母均为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