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环境下根目录磁盘空间满导致数据库无法启动的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0-12-14):
    1、登陆数据库时,把磁盘空间不足,无法登陆

    [oracle@UF20-ZX-db flash_recovery_area]$ sqlplus / as sysdba

    SQL*Plus: Release 10.2.0.1.0 - Production on 星期五 11月 28 17:56:13 2014

    Copyright (c) 1982, 2005, Oracle.  All rights reserved.

    ERROR:

    ORA-09817: 无法写入审计文件。

    Linux Error: 28: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ORA-09945: Unable toinitialize the audit trail file

    Linux-x86_64 Error:28: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ORA-01075: 您现在已登录

    2、加载新的磁盘,并创建oracle的目录赋予权限并进行挂载

    [root@UF20-ZX-db u02]# mkfs.ext3 /dev/sdb1

    [root@UF20-ZX-db u02]# mkdir /u02

    [root@UF20-ZX-db u02]# chown oracle.dba /u02

    [root@UF20-ZX-db u02]# su - oracle

    [oracle@UF20-ZX-db oradata]$ mkdir -p /u02/oradata/orcl

    [root@UF20-ZX-db u02]# mount /dev/sb1 /u02

    3、因此磁盘空间不足而导致无法登陆时,可以先将数据文件移动到新挂载的目录上
    [oracle@UF20-ZX-db oradata]$ cd orcl/
    [oracle@UF20-ZX-db orcl]$ ls
    acptdat.dbf    assetdat.dbf   cbsdat.dbf     crdtdat.dbf   dataidx2.dbf  fildat.dbf  filidx6.dbf   fundidx.dbf   hisdat13.dbf  hisdat6.dbf hisidx11.dbf  hisidx.dbf    redo01.log   settdat.dbf      sysaux02.dbf  temp02.dbf     useridx.dbf
    acptidx.dbf    assetidx2.dbf  cbsidx.dbf     crdtidx2.dbf  dataidx.dbf  filidx2.dbf  filidx7.dba   hisdat01.dbf  hisdat2.dbf  hisdat7.dbf  hisidx2.dbf   ofunddat.dbf  redo02.log  settidx.dbf      sysaux03.dbf  temp03.dbf    users01.dbf
    archdat.dbf    assetidx.dbf   control01.ctl  crdtidx.dbf  fildat01.dbf  filidx3.dbf  filidx.dbf    hisdat10.dbf  hisdat3.dbf  hisdat8.dbf  hisidx3.dbf  ofundidx.dbf  redo03.log   settinitdat.dbf  system01.dbf  temp04.dbf
    archidx.dbf    bonddat.dbf    control02.ctl datadat.dbf   fildat1.dbf   filidx4.dbf  funddat.dbf  hisdat11.dbf  hisdat4.dbf  hisdat9.dbf  hisidx4.dbf  proddat.dbf   secudat.dbf  settinitidx.dbf  system02.dbf  undotbs01.dbf
    assetdat2.dbf  bondidx.dbf   control03.ctl  dataidx1.dbf fildat2.dbf   filidx5.dbf  fundidx2.dbf  hisdat12.dbf hisdat5.dbf  hisdat.dbf   hisidx5.dbf  prodidx.dbf   secuidx.dbf  sysaux01.dbf     temp01.dbf    userdat.dbf
    [oracle@UF20-ZX-db orcl]$mv hisdat01.dbf /u02/oradata/orcl/
    4、启动数据库,直接startup会报错刚刚移动的数据文件不存在类似
    可以在mount数据库的状态下,指定数据文件到新的位置

    [oracle@UF20-ZX-db orcl]$ sqlplus / as sysdba

    SQL*Plus: Release 10.2.0.1.0 - Production on 星期五 11月 28 18:21:05 2014

    Copyright (c) 1982, 2005, Oracle.  All rights reserved.

    已连接到空闲例程。

    SQL> startup mount

    ORACLE 例程已经启动。

    Total System Global Area  524288000 bytes

    Fixed Size            1220384 bytes

    Variable Size          213909728 bytes

    Database Buffers      301989888 bytes

    Redo Buffers            7168000 bytes

    数据库装载完毕。

    SQL>  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u01/app/oracle/oradata/orcl/hisdat01.dbf' to '/u02/oradata/orcl/hisdat01.dbf';

    数据库已更改。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数据库已更改。

    SQL> alter system register;

    系统已更改。

    SQL>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