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 实战之开机界面

楼主(2020-12-14):
主要任务是

  • 加logo

遇到的问题是:会显示出Figure1这个title,

创建figure时,属性上设置'numbertitle','off'即可

  • 对上次的计算器界面加上一个开机界面

最终动画为4个螺旋丸,使用for循环:

  •

%开机动画

  •

    for i=1:55

  •

    ax1=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i i 100 100]);

  •

    ax2=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201-i  201-i 100 100]);

  •

ax3=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i  200-i 100 100]);

  •

ax4=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201-i i 100 100]);

  •

    axes(ax1)

  •

    axis off

  •

imshow(B);

  •

axes(ax2)

  •

    axis off

  •

    imshow(B);

  •

    axes(ax3)

  •

    axis off

  •

imshow(B);

  •

    axes(ax4)

  •

    axis off

  •

    imshow(B);

  •

pause(0.001)

  •

    end

  • 切换界面

这个之前用guide创建的时候就接触过,利用panel的visible属性

  •

function home1(~,~)

  •

global GUI

  •

    %切换界面

  •

    set(GUI.Panel1,'visible','off');

  •

set(GUI.Panel2,'visible','on');

  •

    end

  • 按钮图形化

创建按钮时,设置CData属性为读取的图片数据即可添加图标按钮

GUI.home1=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fontsize',12,'Position',[5 335 35 40],'CData',C,'callback',@home1);

  • 实时显示系统时间

利用datestr函数获得当前时间,定时器多次执行datestr更新时间

  •

    t = timer('TimeRFcn',@timefcn, 'Period',1, 'ExecutionMode', 'fixedRate', 'TasksToExecute',1e10);

  •

  •

    start(t);

  •

  •

function timefcn(~,~)

  •

    global GUI

  •

date=datestr(now);

  •

    set(GUI.clock,'String',date)

  •

end

timer函数常用的属性及取值

BusyMode drop:不执行第二个TimerFcn;error:产生错误信息;queue:排队执行

ExecutionMode   sigleShot;fixedDelay;fixedRate;fixeDSPacing

Period  单位为秒

Name 为定时器命名

Running 指示定时器当前是否在执行off,on

TimerFcn  定时器的回调函数(自定义)

TasksToExecute 指定定时器最多被触发的次数

ExecutionMode 定时器的执行模式:

sigleShot:只执行一次TImeFcn,执行完自动停止定时器

fixedDelay:第一次TimeFcn开始执行到第二次TimerFcn开始排队之间的时间为定时周期

fixedRate:第一次TimeFcn开始排队到第二次TimeFcn开始排队之间的时间为定时周期

fixedSpacing:第一次TimeFcn执行完成到第二次TimeFcn开始排队之间的时间为定时周期

定时器的开始、停止、删除:

start(t)

注意删除定时器之前,先暂停定时器

  •

    stop(t)

  •

delete(t)

当然你不知道有几个定时器的时候,可以使用 timerfind 函数查到所有的定时器,停止删除,例如:

  •

stop(timerfind)

  •

    delete(timerfind)

学习链接:https://blog.csdn.net/superjunenaruto/article/details/54614569

  •

    function dpq3

  •

global GUI

  •

GUI.fh = figure('units','pixels',...

  •

    'position',[1 1 300 380],...

  •

    'menubar','none',...

  •

       'numbertitle','off','name','Caculator');

  •

A=imread('naruto.jpg');

  •

    B=imread('lxw.png');

  •

    C=imread('home.jpg');

  •

    D=imread('calculator.jpg');

  •

E=imread('close.jpg');

  •

javaImage = im2java(A);

  •

newIcon = javax.swing.ImageIcon(javaImage);

  •

    figFrame = get(GUI.fh,'JavaFrame'); %取得Figure的JavaFrame。

  •

figFrame.setFigureIcon(newIcon); %修改图标

  •

  •

    GUI.Panel1=uipanel(GUI.fh,'units','pixels','position',[1 1 300 335]);

  •

    GUI.Panel2=uipanel(GUI.fh,'units','pixels','position',[1 1 300 335],'backgroundcolor',[0 0 0]);

  •

set(GUI.Panel2,'visible','on');

  •

set(GUI.Panel1,'visible','off');

  •

GUI.home1=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fontsize',12,'Position',[5 335 35 40],'CData',C,'callback',@home1);

  •

GUI.home2=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fontsize',12,'Position',[50 335 35 40],'CData',D,'callback',@home2);

  •

    GUI.home3=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pushbutton',...

  •

      'fontsize',12,'Position',[95 335 36 40],'CData',E,'callback',@home3);

  •

GUI.clock = uicontrol('Parent',GUI.fh,'Style','edit',...

  •

        'String',datestr(now),'fontsize',10,'Position',[135 335 165 40],'horizontalalignment','right');

  •

    %定时器

  •

t = timer('TimerFcn',@timefcn, 'Period',1, 'ExecutionMode', 'fixedSpacing', 'TasksToExecute',1e10);

  •

    start(t);

  •

%开机动画

  •

    for i=1:55

  •

ax1=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i i 100 100]);

  •

    ax2=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201-i  201-i 100 100]);

  •

ax3=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i  200-i 100 100]);

  •

ax4=axes('Parent',GUI.Panel2,'units','pixels','position',[201-i i 100 100]);

  •

    axes(ax1)

  •

    axis off

  •

    imshow(B);

  •

axes(ax2)

  •

axis off

  •

    imshow(B);

  •

    axes(ax3)

  •

    axis off

  •

imshow(B);

  •

axes(ax4)

  •

axis off

  •

imshow(B);

  •

pause(0.001)

  •

end

  •

set(GUI.Panel1,'visible','on');

  •

    set(GUI.Panel2,'visible','off');

  •

set(gcf,'defaultuicontrolfontname','隶书');

  •

    GUI.Button1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1','fontsize',12,'Position',[5 5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1);

  •

GUI.Button2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2','fontsize',12,'Position',[65 5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2);

  •

    GUI.Button3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3','fontsize',12,'Position',[125 5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3);

  •

GUI.Button4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4','fontsize',12,'Position',[5 9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4);

  •

GUI.Button5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5','fontsize',12,'Position',[65 9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5);

  •

    GUI.Button6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6','fontsize',12,'Position',[125 9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6);

  •

GUI.Button7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7','fontsize',12,'Position',[5 13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7);

  •

    GUI.Button8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8','fontsize',12,'Position',[65 13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8);

  •

    GUI.Button9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9','fontsize',12,'Position',[125 130 50 30],'callback',@callbackfcn9);

  •

    GUI.Button_del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5 170 50 30],'callback',@del);

  •

    GUI.Button_ce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CE','fontsize',12,'Position',[65 170 50 30],'callback',@ce);

  •

    GUI.Button_c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C','fontsize',12,'Position',[125 170 50 30],'callback',@c);

  •

    GUI.Button_add_minus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170 50 30],'callback',@add_minus);

  •

GUI.Button_add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10 50 30],'callback',@add);

  •

GUI.Button_minus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50 50 30],'callback',@minus_);

  •

GUI.Button_mul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90 50 30],'callback',@mul);

  •

GUI.Button_dvi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85 130 50 30],'callback',@dvi);

  •

GUI.Button_percent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245 130 50 30],'callback',@percent);

  •

GUI.Button_root2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245 170 50 30],'callback',@root2);

  •

    GUI.Button_der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1/x','fontsize',12,'Position',[245 90 50 30],'callback',@der);

  •

    GUI.Button_equal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245 10 50 70],'callback',@equals);

  •

GUI.Button_point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fontsize',12,'Position',[125 10 50 30],'callback',@point);

  •

GUI.Button_zero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pushbutton',...

  •

    'String','0','fontsize',12,'Position',[5 10 110 30],'callback',@zero);

  •

    %set(GUI.Button,'BackgroundColor',[1,0,0])

  •

GUI.Edit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edit',...

  •

        'String','0','fontsize',12,'Position',[5 250 290 50],'horizontalalignment','right');

  •

uicontrol(GUI.Edit);%将其函数句柄传递给 uicontrol 函数使其具有焦点,使光标在可编辑文本字段中变为活动状态并闪烁

  •

GUI.radiobutton1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radiobutton',...

  •

    'String','度','fontsize',12,'Position',[10 210 60 40],'callback',@radiobutton1);

  •

GUI.radiobutton2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radiobutton',...

  •

    'String','弧度','fontsize',12,'Position',[120 210 60 40],'callback',@radiobutton2);

  •

    GUI.radiobutton3 = uicontrol('Parent',GUI.Panel1,'Style','radiobutton',...

  •

    'String','梯度','fontsize',12,'Position',[230 210 60 40],'callback',@radiobutton3);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timefcn(~,~)

  •

    global GUI

  •

    date=datestr(now);

  •

set(GUI.clock,'String',date)

  •

    end

  •

    function home1(~,~)

  •

    global GUI

  •

%切换界面

  •

    set(GUI.Panel1,'visible','off');

  •

    set(GUI.Panel2,'visible','on');

  •

    end

  •

function home2(~,~)

  •

global GUI

  •

    %切换界面

  •

set(GUI.Panel2,'visible','off');

  •

    set(GUI.Panel1,'visible','on');

  •

    end

  •

    function home3(~,~)

  •

    global GUI

  •

    close(GUI.fh)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1(~,~)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1')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1'))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2(~,~)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2')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2'))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3(~,~)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3')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3'))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4(~,~)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4')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4'))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5(~,~)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5')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5'))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6(~,~)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6')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6'))

  •

end

  •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7(~,~)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7')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7'))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8(~,~)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8')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8'))

  •

end

  •

end

  •

function callbackfcn9(~,~)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9')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9'))

  •

    end

  •

    end

  •

function add(~,~)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minus_(~,~)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mul(~,~)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dvi(~,~)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0)

  •

end

  •

function der(~,~)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1'))

  •

end

  •

function root2(~,~)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0.5'))

  •

    end

  •

    function percent(~,~)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end

  •

function point(~,~)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ymbol=getappdata(GUI.Edit,'symbol')

  •

    if   (symbol==0)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1)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

  •

end

  •

setappdata(GUI.Edit,'symbol',1)

  •

    end

  •

function zero(~,~)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ymbol=getappdata(GUI.Edit,'symbol')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0')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0'))

  •

    end

  •

    end

  •

function del(~,~)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n=length(str)-1

  •

set(GUI.Edit,'String',str(1:n))

  •

    end

  •

function c(~,~)

  •

global GUI

  •

    set(GUI.Edit,'String','')

  •

end

  •

    function ce(~,~)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a=strfind(str,'+')

  •

    b=strfind(str,'-')

  •

    c=strfind(str,'*')

  •

    d=strfind(str,'/')

  •

n=max([a,b,c,d])

  •

    set(GUI.Edit,'String',str(1:n))

  •

end

  •

function add_minus(~,~)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if(strcmp(str,'0')==1)

  •

       set(GUI.Edit,'String','0') ;

  •

else

  •

       set(GUI.Edit,'String',strcat(str,'*(-1)'))

  •

    end

  •

    end

  •

function radiobutton1(~,~)

  •

global GUI

  •

    set(GUI.radiobutton1,'value',1);

  •

    set(GUI.radiobutton2,'value',0);

  •

    set(GUI.radiobutton3,'value',0);

  •

    end

  •

function radiobutton2(~,~)

  •

global GUI

  •

    set(GUI.radiobutton2,'value',1);

  •

    set(GUI.radiobutton1,'value',0);

  •

    set(GUI.radiobutton3,'value',0);

  •

    end

  •

function radiobutton3(~,~)

  •

global GUI

  •

    set(GUI.radiobutton3,'value',1);

  •

set(GUI.radiobutton2,'value',0);

  •

set(GUI.radiobutton1,'value',0);

  •

end

  •

    function equals(~,~)

  •

global GUI

  •

str=get(GUI.Edit,'string')

  •

    str=strrep(str,'%','/100')

  •

set(GUI.Edit,'String',eval(str))

  •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