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VX.2.7原理图转Mentor PADS VX.2.7原理图

楼主(2020-12-14):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将mentor xpedition VX.2.7原理图转成Mentor pads  VX.2.7原理图,看了很多帖子,也都尝试过,但就是不成功。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转到PADS dxdesigner?那就用E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到PADS dxdesigner?那就用EDIF

那请问转换时的配置文件(configuration file)应该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到PADS dxdesigner?那就用EDIF

就是将 EDIF原理图 导入到PADS时需要的配置文件(configuration file)应该选择什么文件?

网友A:
不需要选不需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选不需要选

可是会有这种错误,并且导入不成功,是不是有没勾选的选项,从而导致这样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会有这种错误,并且导入不成功,是不是有没勾选的选项,从而导致这样呢?

我已经从 mentor expedition 导出了原理图项目、板、块这三个文件;导入时这三个文件分别都会报错且导入不成功

网友A:
我不勾选可以正常导入。发到我的邮箱2492837707@qq.com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勾选可以正常导入。发到我的邮箱帮你试试

要不我加您QQ吧,因为我以后还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您直接与我沟通,教会我方法,那么下次我就不用这么繁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