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的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

楼主(2020-12-14):
(图片)

网友A:
    PMOS适用:高端驱动,驱动电压低的场合(易于驱动); NMOS适用:低端驱动(并非不能用PMOS,只是NMOS更便宜,Rdson更小,可通过电流更大); 在驱动可实现的情况下,优先选择NMOS。

网友:
    PMOS适用高端驱动,NMOS适用低端驱动。

网友:
    我觉的, 在驱动可实现的情况下,优先选择NMOS。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OS适用:高端驱动,驱动电压低的场合(易于驱动); NMOS适用:低端驱动(并非不能用PMOS,只是NMOS更便宜, ...

这哥们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