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能不能讲一下pads布线的经验啊,刚学太难了。

楼主(2020-12-14):
    太难了,有哪些快速入门的方法啊

网友:
    我感觉布线前首先先弄清楚各个模块的具体功能,然后可以用类似分支图一样的方法将整版电源理清,然后再次将原理图中各个模块提取出来,在布局时,先按照结构图来看,先将主要芯片布局好,然后再次布局电源,电源布局时最好不要搞得整版都有,最好框在哪一块,这样最后在布线时就不会出现大面积跨分割问题,这样弄完后开始布线,布线时其实只需设置好规则,后面就是走线了,无非就是DDR高速线,差分线之类,这些线在设置规则时设置到其他线达到3W原则,同时确保这些线有一个完整的地参考平面,至于其他线连通,同时确保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 ,最后检查DR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