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A公钥指数的选取

楼主(2020-12-14):
1:什么是RSA公钥指数。

首先了解一下RSA密钥的建立流程。如下图所示:

(1)选择两个不同的大素数p和q;

(2)计算公共模数(n=pq)和欧拉数(eular=(p-1)(q-1));

(3)选择公钥指数e;

(4)计算inverse(d);

(5)生成公钥、私钥;

上述流程中出现的e就是公钥指数。

2:公钥指数的选取。

公钥指数是可以随意选取的,但是为了提高RSA的加密速度实际使用中公钥指数最长用的三个值是3、17、65537(=2^16+165537的二进制表示中只有两个1,所以需要17次乘法来实现指数运算)PEM建议用3。PKCS#1建议3或65537。X.509建议用65537。这样选取主要是为了提高加密或签名验证的性能,因为31765537分别只需要2或17次模乘运算,而一个随机选择的e(假设n是1024-bit)则大约需要1000次模乘运算。这种方法刻意把公钥指数选的小一点,对应私钥指数就会很大,这么做的目的是节约公钥运算的时间。因为正常使用中都是用公钥加密,所以需要节约大部分人的时间。而极少部分人也会选用私钥解密,那么就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在选用公钥指数时,人们普遍会认为317没有65537安全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合理的依据实际上采用这三个值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存在安全问题。前提是使用正确的填充方案。

网友:
    那么什么是RSA公钥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