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气相焊焊点表面不光滑,出现条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14):
以下是真空汽相焊接pcb,出现两种问题的照片
1 0603电阻的焊点表面不光滑,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此类焊点的形成?
2 较多片式阻容焊点接近焊盘位置的表面出现条纹,请问有哪些原因导致此类焊点的形成?

网友A:
    焊接过程中有没有使用真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过程中有没有使用真空程序?

    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