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的PCB封装如何添加3D模型

楼主(2020-12-14):
1. 本次操作做为0805电阻封装添加3D模型,以此为例,对AD09/18的操作讲解。打开建立好的PCB封装库文件。

2. 电机菜单栏中的Place,选择Place菜单栏下的3D Body。

3. 点击3D Body后,09版本出现3D Body对话框,1选择Generic STEP Mode。2点击Embed STEP Model。

点击3D Body后,18版本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十字,此时按下TAB键。

右侧Properties窗口中的3D Model Type,1选择Generic,2然后点击Choose...。

4. 找到对应的STEP文件,打开。

5. 点击OK。

18版本的无需操作。

6. 在核实的位置点击左键,放置3D模型。

7. 按下多功能数字键的3,切换到3D视图下,可以看到我们放置的3D模型位置方向不对,所以需要调整。

8. 09版本双击3D模型(注意不是双击PCB封装哦),在3D Body中修改三维方向数据,1修改X方向90度,2 点击OK。

18版本双击之后,在右侧对话框中三维数据X改为90,会车即可。

9. 将3D模型放在和焊盘对应的位置上即可。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