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放置元器件时出错

楼主(2020-12-14):
常规的电容电阻等器件都可以添加,有些元件拖动的时候就没反应。
图片显示的就是拖动没有任何反应,是哪里设置的不对么?

网友A:
    我今天也跟你一样 不过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跟你一样 不过不是这个

那你解决了吗

网友:
    这搜到的库里都没有原理图和封装,当然不能拖啦

网友:
    如果是自己建立的库应该没问题,系统的库需要登陆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