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怎么定义距形封装的4边长度尺寸?

楼主(2020-12-14):
请问pads怎么定义距形封装的4边长度尺寸?感谢!

网友:
pads好像只能改每个顶点的坐标吧,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分别双击矩形的四条边,左右两条边改变两个X坐标,上下两条边改变Y坐标,不过该之前自己先确认好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