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某个元器件封装焊盘间距报错变绿怎么办?

楼主(2020-12-15):
AD某个元器件封装焊盘间距报错变绿怎么办?

网友:
    修改规则,把PAD To PAD的间距改小

网友:
    把安全间距改一下

网友:
    安全间距改小点就好了,但是还要考虑器件会不会打架哈

网友A:
    按DR进入规则管理器在clearance栏勾选忽略同一封装内的焊盘间距,然后点击应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DR进入规则管理器在clearance栏勾选忽略同一封装内的焊盘间距,然后点击应用即可。

    在规则中修改规则,pad to pad这一项的间距设置,然后应用规则。如果确认间距没问题不想改规则的话也可以复位drc标识,不过下次还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