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bar画自定义柱状图

楼主(2020-12-15):
想要绘制这种一正一反的柱状图,且标注在图形的左右两边,样例如下:

若将一组为负值,直接bar(x,[y1,y2]),则图形上下会偏移错位,最后总结如下有注释的代码:

load s.mat%加载标注内容
x=2:2:46;

xx=1:2:47;%与上面x正好错位,使标注在图形左右两侧

%以下为分别两次利用bar进行两次绘制,并利用FaceColor属性进行颜色区分

bar(x,data(:,1),'FaceColor',[0.7 0.7 0.7],'BarWidth',0.5);
hold on
bar(x,-1.*data(:,2),'FaceColor',[0.05 .45 0.1],'BarWidth',0.5);
 ylabel('客流量(人次/小时)','FontSize',14)
title('全日断面客流量','FontSize',14)
set(gca,'yticklabel',get(gca,'ytick'));%y轴不显示科学计数法
set(gca, 'FontSize',12,'XTick',xx,'XTickLabel',station);%设置标注位置和标注内容
set(gca,'XTickLabelRotation',90)%使标注旋转角度
set(gca,'xaxislocation','origin')%使横轴标注平移到图形中间位置
legend('下行断面客流','上行断面客流');
%图形框的邮编和上边容易出现刻度,这往往是不需要的,可通过如下语句将其去掉:
box off
ax2 = axes('Position',get(gca,'Position'),...
           'XAxisLocation','top',...
           'YAxisLocation','right',...
           'Color','none',...
           'XColor','k','YColor','k');
set(ax2,'YTick', []);
set(ax2,'XTick', []);
box on

效果如图: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