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如何改进,如何在PCB上画天线

楼主(2020-12-15):
小弟 用 STM8L  F113 做了 433M的遥控器 ;PCB上的天线+外接天线才9cm    遥控距离不够理想 ,隔一面墙  遥控距离降为20米左右;初步怀疑是天线 没有达到 17cm, 请问大神如何改进,如何在PCB上画天线

网友:
帮你顶一哈

楼主:
有人会吗

网友:
PCB上的天线+外接天线才9cm似乎有点短,但也不需要17cm长,因为有一段在PCB上,不能算成自由空间的天线长度。试试14cm左右的长度。
如果外接受限,那么可在PCB上绕些弯。注意不要绕进铺铜接地区域。

另外,天线至少也要做测试吧?看看谐振点偏离433MHz没有。

网友:
    高频微波PCB加工,特殊工艺,双面多层混压盲孔板,功分器,双工器,合路器,功放,干放,射频,北斗天线,5G天线及电子通讯产品所使用的线路板生产企业。有多年生产经验,罗杰斯,泰康尼,雅龙,F4B,松下,TP,TB-73等特殊板材,介电常数2.2-22不等,欢迎咨询!电话:17607552266(张生,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