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出现暗色及粒状的接点,是什么?

楼主(2020-12-15):
PCB板上出现暗色及粒状的接点,是什么?

网友:
    PCB板上出现暗色或者是成小粒状的接点问题,多半是因于焊锡被污染及溶锡中混入的氧化物过多,形成焊点结构太脆。

网友:
    注意勿与使用含锡成份低的焊锡造成的暗色混淆

网友:
    加工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焊锡本身成份产生变化,杂质含量过多,需加纯锡或更换焊锡。斑痕玻璃起纤维积层物理变化,如层与层之间发生分离现象。但这种情形并非焊点不良。原因是基板受热过高,需降低预热及焊锡温度或增加基板行进速度。

网友:
    有没有图片,请上图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