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group怎么删除?

楼主(2020-12-15):
如图,请问这种net group怎么删除?

对应的网络表里面的属性如图2

感谢大佬们给个科普的方法,软件的版本是17.4.11的版本

楼主:
哈哈,经过探索,终于发现,右击,点击net group membership for NG1XX,右边框中选择网络,点击向左,然后点击应用,就可以移除了。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删掉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删掉group

规则管理里面的删除是灰色的

网友B:
已经不推荐使用net group了 ,全都用net 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不推荐使用net group了 ,全都用net class

误点到了,然后想删,删不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点到了,然后想删,删不掉了

17.4在cm里应该也不能创建net group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4在cm里应该也不能创建net group了吧

17.4S011版本还可以创建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删掉group

规则管理里面的删除是灰色的

先删除里面的网络再删除group

网友(2023-03-20):
引用 楼主:
哈哈,经过探索,终于发现,右击,点击net group membership for NG1XX,右边框中选择网络,点击向左,然后 ...

17.2的怎么删除啊,大佬,我事将一个net group添加到另一个net group,现在都无法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