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MATLAB怎样查找并获得最接近的坐标位置对应的值?

楼主(2020-12-15):
已知A=[x1,y1]大小是10*2,每对x1和y1可以理解为坐标,也就是位置。已知B=[x2,y2,z2]的大小是1000*3,每对x2和y2可以理解为坐标(位置),z2可以理解为这对坐标对应的值。有点类似于某个位置及这个位置对应的海拔。

比如A=
3 5
2 5
……

B=
6.6 7.6 150
8.9 3.5 160
7.8 5.1 188
3.2 5.5 177
……

现在想根据A的每对x1和y1,获得B里面同时满足min|x1-x2|和min|y1-y1|的(x2,y2)这个位置对应的z2值。可以理解为找到B中最接近A的位置的z2值。比如上面的例子中,和A的第一个坐标对(3,5)最接近的B中的坐标对位置就是(3.2,5.5),然后要的就是这个177的值。A有10对xy坐标,最终获得的就是10个这样的z2值。

请问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
[m,n] = size(A);
output = zeros(1,m);
for loop = 1:m
data = [A(loop,: );B(:,[1,2])];
D = squareform(pdist(data));%compute the euclidean distance
D = D(1,2:end); % get the distance from point in B to the loop point in A
index = find(D == min(D));
output(loop) = B(index,3);
end

你可以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