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焊点变成金黄色是什么情况?影响性能吗

楼主(2020-12-15):
求助!PCB焊点变成金黄色是什么情况?影响性能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PCB板的焊锡呈现的是银灰色

网友:
偶尔也有金黄色的焊点出现

网友: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此时只需要调低锡炉温度即可。

网友:
    一般就是温度过高造成的,降低温度,重要的是要形成良好的焊点,良好的IMC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