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p-8封装

楼主(2020-12-15):
某宝上看到一个ic,说明上写这种是ZIP-8封装,我百度了下,ZIP的封装都是这样的。

搞不明白上面那个芯片是不是ZIP-8封装,百度也没查到ZIP-8具体的封装尺寸,哪位大侠可否共享一下上面那个封装的datasheet。。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2.54mm的间距 自己做个很快的 下份规格书 照哪个尺寸在核对下 或者买来实物 图纸打印 插入下嘛 何必纠结叫什么名字呢? ...

网友:
你这个准确的说应该叫做:SIP-8

网友:
SIP-8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