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入门之PCB封装自制

楼主(2020-12-15):
    封装绘制包括:
    1.引脚过空及焊盘
    2.元器件边框丝印

    先建一个PCB库保存

按g,将栅格设置成1mm

    画一个DC插座

首先切换到top overlay绘制丝印边框

P-走线

    首先定一个参考边框

确定焊盘位置后,点击放置-焊盘,tab设置参数

单位切换,左上角右键,快捷键ctrl+q

    根据上图,将通孔尺寸形状设置,,右侧的尺寸保持比左侧大1mm就行了

    编号摆上去

首先确定二脚,双g,修改栅格

然后修改为13.5确定1脚

此时在向下移动时会被吸附,
    选中3脚按m键选择

    输入偏移量

    三脚确定完毕
接下来就是修改丝印尺寸

画完
然后将封装和原理图的联系起来

再检查一下引脚对应

网友:
    封装绘制包括:
1.引脚过空及焊盘
2.元器件边框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