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能发送不能接受

楼主(2020-12-15):
单片机通过485给PC端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可以成功接收。但是PC端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却收不到 也没有进入接受中断函数。求教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485 收发需要控制方向,如何解决?

网友:
推荐max13488不需要控制方向,自动换向,另外,STM32F0/F3系列单片机有硬件换向。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是推荐max13488不需要控制方向,自动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