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时候线路板阻焊块漏开窗有什么弥补办法?

楼主(2020-12-15):
    PCB设计的时候线路板阻焊块漏开窗有什么弥补办法?

网友:
    对孔的属性定义严格执行相关标准,以免阻焊制作过孔与器件孔无法区分。

网友:
    对测试点的设置应单独起一个焊盘,避免与过孔相同的D码。

网友:
    在提供GERBER文件时进行文件处理,提供GTP与GBP文件。

设计时对将需要散热与焊接的大块铜区,手工加上阻焊。

设计时严格执行层的放置规定,设置正确的设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