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充电指示电路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0-12-15):
    请教一下, USB=5V供电给充电电池充电, 需要使指示灯在电池充到4.1V时灭灯, 以下电路是否可以, 可以的话其中的R1和R2电阻分别应该取值多少, 怎样计算?另外, 是否有其它更为简单的指示电路可以实现该功能.

网友:
    看9015资料 首先确定LED灯的电流 看管子放大系数HEF IC≈IE IC=HEF*IB IB确定了 R1,R2应该可以计算了。

网友:
    R1 1~2K R2 8~10K 选择 具体自己试验看效果。

网友:
    由于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压灵敏, 而温度系数又比较大. 这个电路的可靠性不值得信任。

网友:
    楼上说得对,用9015做充电电压检测,不可靠。三极管特征的温度系数太大。

网友A:
    那你可以尝试加个比较器

网友:
    很多充电芯片带充电完成指示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尝试加个比较器

    加比较器没用。因为不是比较器的原因,而是基准电压(三极管Vbe)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比较器没用。因为不是比较器的原因,而是基准电压(三极管Vbe)不稳定。

    加了LM393 低功耗电压比较器,你干嘛还要用三极管。

网友:
    看不到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