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的 PCB 中添加自己的logo 图标 ?

楼主(2020-12-15):
怎么在AD的 PCB 中添加自己的logo 图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LOGO插件,你在网站里边搜一下

网友:
    首先,把目标LOGO作成矢量图;
    再者新建一个PCB文件,导入此矢量图,采用设计新元器件的步骤来选择对应层;
而后保存为元器件;
最后导入你的目标PCB中,即可。

网友:
    :lol楼上一群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