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6599输出的电源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2-15):
用L6599做输出250W电源,开始没有找到合算的骨架,调整合适的漏感比较吃力,只能靠调整初、次物理距离,勉强能用,就是有时会使用莫名的停机自锁。(工作电源外加)。

最近找到合算的变压器EC40.双槽,漏感也比较合适,效率92%.但小产100台,到客户那里老化,客户输入不用开关,直接靠插拔连接器给电源上电,发现有5台开机没有输出。重新上电又恢复正常。(工作电源我是外加的)客户不接受。我自己分析,L6599内部只有6脚ISEN和8脚DIS(闭锁式关断)带R S触发器。带自锁功能,需重新上电才能工作。8脚本来接10K并0.01U电容接地。6脚接0.22U.电流保护在输出300W时。明天想把8脚直接接地。6脚接1u电容试试。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这种现象。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空间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