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选项框函数

楼主(2020-12-15):
如图所示,我想要在每个名字之前添加一个选项框去勾选这一项,应该调用哪个函数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
在外面加应该是不行的,需要和里面的数据做成一起,做成表格的形式。

网友:
    如果 LIST 总的行数,不至于多到右边的滚动条显示出来
    也就是每一行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可以添加 CHECKLIST 控件,作为勾选项
    第几行,对应的就是 LIST 里的第几项
    序号可以根据 length(lists) - length(member(curValue lists)) + 1 来获取

    但如果 LIST 总的行数,太多,滚动条出来了
    每一行的位置会随着滚动条移动,那你这个勾选框就不能跟着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