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报错无法从 function_handle 转换为 logical

楼主(2020-12-15):
clear,clc
im=[234        232        229        225        223;            232        230        228        225        223;
       233        232        230        227        226;
       233        233        231        229        228;
       230        230        230        229        228];

zmax=max(max(im));zmin=min(min(im));
c=(zmax+zmin)/2;syms a b;
    for i=1:5
        for j=1:5                                z=@(a,b) a*i+b*j+c;
                if @(a,b)im(i,j)-z>0
                    e(i,j)=@(a,b)(im(i,j)-z);
                else
                    e(i,j)=0;
                end
            end
        end
    end

     这里我想用im(i,j)的灰度值和z比较,但是显示“无法从 function_handle 转换为 logical。”请问我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syms a b;都是字符呀,又不是数值型数据,肯定不能参与逻辑运算呀

楼主:
    哪有办法带有变量去比较吗?